NFS芯片

楼主(2008-07-10):
一块昂达主板 上AM2 64位3200+CPU  客户拿来修的时候是VGA接口发蓝,就是缺色.看到这个故障,我换了一个接口,当时换过,启动刚进系统时就闪几下,然后等一会就正常可.
客户回到家就给我打电话,说又发蓝.还是缺色.然后拿来我又换了一个VGA接口. 换过之后再测试就点不亮了,诊断代码不跑.复位正常. 各部分供电正常 现在就是没代码显示.
然后我测量PCI 的A14 正反对地都在100左右.我用的是二极管档测的.
请问高手门,我换VGA口会不会造成桥芯片烧坏?

知道的朋友速回我的帖子啊~~

网友:
如果显卡缺色跟接口的关系有多大,
你不查VGA线路,老是换接口好像不大对吧,

网友:
估计刚开始就不是接口的问题,而是北桥的问题

下压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你查一下线路上的电感等元气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