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几款15” and 17”Viewsonic~画面不显示的

楼主(2008-07-10):
我最近修了好几台Viewsonic画面不显示的~我发现常坏~电源板的~高压电解电容 100uf/400V or 100uf/450V

但是我這邊一般的电子材料店~卖的 100uf/400V(含以上) , ㄧ个个多非常的大
电源板根本没空间放~我之前多是拆其它坏板上的来用~但是现在也用光了!~

除非到卖~音响~的材料店买~但是一个多非常非常的贵~约贵10倍以上

但是我手头上有很多以前修CRT 的100uf/250V

想请问ㄧ下~ㄧ定得用耐压 400V(以上)的来用吗? ㄧ般交流电AC不也才250V
不能用 100uf/250V的吗?

我不太了解~为何多要用 400V以上的, 有人能帮我解答ㄧ下吗? TKS

网友:
因为整流后到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有300V左右。所以用250V的电容肯定是不行的。好象是等于输入电压的√2倍。

网友A:
不是两倍。桥式整流约为原交流电压的1.4倍,即:
220V~ *1.4倍=308V(DC)

网友:
呵呵。√2=1.44。。。。。。。。。。。。

网友:
环牛正解是根号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两倍。桥式整流约为原交流电压的1.4倍,即:
220V~ *1.4倍=308V(DC)

正解!!!

网友:
可以用二个100uf/250V串起来用。

网友:
我都是用旧电源上面拆下来的两个200V 330UF的串联的,

网友:
学习了啊.是一个好经验

网友:
台式机电源里有很多那样的电容啊。。我都是从那里面拆的。而且比较耐用。。。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

网友:
最理想的电容应用电路中电容的耐压应该为它所在电路电压峰值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