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bios不认

楼主(2008-07-10):
一块希捷40G的硬盘,新加坡产,加电之后在BIOS里找不到,用DM启动之后也找不到.5v和12v都正常,请问下一步应当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
先换板再说吧

网友:
看一看你的数据线有没有什么问题吧!!还有就是你的主板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合适的板不一定好找,坛子了有com线的做法,最好做一根线,用来诊断ST盘最准确了

网友:
接上COM口
看看返回信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