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 V14.2 打开出错

楼主(2008-07-10):
我用的这个版本。在工具里打开磁盘正常,只要在磁盘工具里选择按文件类型恢复,就会报错。如图1,点确定以后就会出现图2的画面,我问一下这个文件是不是要自已编写的啊?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请各位大哥上传一个给我

邮箱也可以sunganglyg@163.com

谢谢了

网友:
少一个文件,在这个论坛上找,十三天的那个帖子中有。

网友:
谢谢,我先找一下。。。。。。。。。

网友:
对啊,十三发了好几个WINHEX上来啊.都很好用的!

网友:
好像有解决方案在别的帖子 楼主找下

网友:
这个行

用这个把   我一直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