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加电自启动

楼主(2008-07-10):
我的 hp nc6000 一插电池就自启动 插电源也是 屏幕无显示 只有电源灯亮 风扇一直转 拔下内存清理后插上 故障如故
请高手指点~~~~~~~~~~~
电池

网友:
应该是电源接口处的方形的CPU供电芯片有问题虚焊了.加焊一下,看一下.

网友:
先感谢楼上 的 试过了 ~ 没用 故障还在
不管是 插上电源还是电池 都是 充电灯现亮5到10秒 再启动~~~~ 插上内存就变成不断重启了

网友:
清BIOS,然后重点检查开机线路和南桥吧,顺便加焊一下U1009,这类本子的通病是U1009虚焊和显卡的缓存虚焊

网友:
ok 弄好了 ~~~~~~~~~~多谢 4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