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芯片焊接?

楼主(2008-07-10):
主板IO芯片焊接,我看见有的人在焊接前对芯片四周的引脚用烙铁对各引脚加锡再对齐用热风枪吹焊。有的则没加,直接对齐吹接。我想问各位高手们加一点是否焊接牢固一些?还用在当拆御下IO时,用烙铁对焊盘拖平,是否会引起各脚接触处的锡减少,在焊接时是否会影响焊 接质量?

网友:
用户烙铁把含盘适当的托平就可以了,不用把锡全部拖干净。老手直接用风枪吹上去的,不固定4脚,如果你焊接功夫到位也可以直接吹上,然后仔细检查有无虚焊就可以了,如有虚焊再用烙铁加焊。一般用烙铁焊接I/O比较保险。我一般都用到头老贴焊接I/O,这样最牢固,成功率较高。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风枪吹,很少失败

网友:
楼上的说法有问题,维修也有一种责任感在里面。用风枪直接吹是可以做好的,只要你熟练。

网友:
呵呵,怀疑用风枪吹的效果吗?我以前也怀疑,一直不敢动手,后来看了别人这样做,自己做了一下,真的可以哎。呵呵,没试过的动手试试吧。就这两天,IO和网卡芯片换了5块,无一失手。只用风枪,不用烙铁。

网友:
说说风枪焊接要点吧:用细风嘴,直径好像是两三毫米的那种,最细的。旧芯片拿下来后,焊盘上要抹点松香之类的东西,用风枪吹一下,焊点就圆滑了。上新芯片的时候,固定好位置,轻轻压住,用风枪先吹一个角,注意,一定不能用力压,用力压的话,芯片就移位了,然后才吹一下对角,稍微焊上一点,芯片不移动就可以了。然后用东西用点力压着,一边一边的用风枪吹。整个过程,最多十来分钟就好了。离pci近的那种也没事,小心点,一点痕迹都没有

网友A:
最多十来分钟就好了
------------------------------
太长了吧?我一般2-3分钟,冬天时间长点。

网友:
对好位置引脚上些松香一边一边的吹焊,焊接的效果不错,时间一般在3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十来分钟就好了

太长了吧?我一般2-3分钟,冬天时间长点。

平时工作嘛,没必要跟比赛似的,呵呵,又是我光对准,就得花两三分钟

网友:
我用普通20W电烙铁(加上良好的接地),松香酒精溶液几分钟搞掂

网友:
用烙铁焊不容易虚焊

网友:
个人觉得,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焊得好焊得快就行。我是两种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