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 在另端如何获得8V电压?

楼主(2008-07-10):
只允许用
二极管
1只 电阻1只.
会算的高手帮算下.
[
]

网友:
不要直流..只要降到8V.
能算出精确的元件数据值么?

网友:
条件不完备,算出来不是能用的东西。楼上已经问题说得很明白了,我这里只是强调一下。希望你学点基础知识再来提问题。

网友:
就是把老师教的忘记了才来提问
第一、你要知道220V的交流电压经过一个二极管进行半波整流得到的脉动直流电压是多少;
第二、你要知道你所接用电器的等效电阻是多少;
然后利用现在初二的物理知识就可以计算出应该取多大阻值的电阻了。
第一.大概是104V
第二.47K欧 5%误差
麻烦大家出下公式出来吧..实在是全交给老师了.
[
]

网友:
启动电压是8V..但是现在只得个5.3V..所以想把原来那个47K欧的改小,但是又不知道改多少.公式什么的全忘记了.
PS.47K欧电阻是有效阻值,就不知道为什么出来只有5.3V

网友:
需要的这8V电压也只是通过个二极管和个电阻来取..其间没其它电路

网友:
可以用两个电阻来分压

网友:
我终于看明白楼主的意思了.
楼主的机子要用8V的启动电压. 启动电压是从220V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启动电阻加进来的.
现在电压只有5.3V, 所以楼主想改那个电阻阻值.
楼主你就省省吧。这根本就不关启动电路的事。 你查后级吧。

网友:
220V经二极管整流后,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电压升到8V后,芯片启动。
之后由别的电源供电。
现在,启动电压没有达到8V。
电容坏?芯片坏?为什么没有别的电源供给芯片?

网友:
是不是电风扇上的,8伏启动电压底阔无,换那个400V电容

网友:
看完感觉有点晕晕的。。这样转个8V用在什么地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