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笔记本无法开机。

楼主(2008-07-10):
今天遇到了一台华硕的笔记本,采用IT8705F IO 。82801DBM 南桥, 开关有电压,南桥晶振有电压无波型,有手碰晶振引脚后有时可以出发,换晶振,拆除与晶振连接的电容,更换106后一样,没有效果。做南桥,还是没有波型,会不会是与IO有关系。期望帮助。~

网友:
8705好像与开机没有太大的关系吧.个人意见!最好是把南桥在做一次,也有可能是电池座松了....

网友:
南桥晶振有电压无波型,有手碰晶振引脚后有时可以出发

晶振你已经换过了。换谐振电容,要等体积的。

网友:
跟IO没什么关系,是不是CMOS电池对地短了

网友:
做南桥没换吧,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