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1.7能亮上2。4不亮

楼主(2008-07-10):
主板上1.7能亮上2。4不亮 课户他用2。4的
上2。4cpu主电压1。5v  跑ff 00 c0 c1等都跑过就是不亮
上1。7主板可以正常驻亮

网友:
好像是频率不对,你再看看

网友:
换下北桥旁边的电容试试。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内存都跑过了,会不会是内存,CPU 不兼容呀!

网友:
1.7和2.4的外频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
把CPU座子拆开看看下面的针有没有问题,另一个是CPU座和北桥是不是空焊。

网友:
你那CPU 的频率是128-400还使533的呀,要是频率不一样也会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主要考虑CPU座和NB,另外也可以刷下BIOS.

网友:
既然1.7的可以点亮了,2.4的不行应该是BIOS不支持2.4的问题了。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加焊CPU座子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