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550显卡能加载就是没显示

楼主(2008-07-10):
现有块ATI9550显卡,能通电,过26代码,无告警,硬盘灯闪,能加载,就是没显示。我量了一下显卡上的电压全对,是否BIOS问题,杂牌卡,用公版的刷没问题吧!

网友:
我都有块ATI9550显卡,能通电,过26代码,无告警,硬盘灯闪,能加载,就是没显示?

网友:
大哥,你这样也算回答啊?那我会被扣分吗?

网友:
你写入BIOS试下子吧,反正也是好快的。只有 试了才知道啊,

网友(2009-06-08):
我和你的一样,我有两张一样的9550卡。一张是好的,我把BIOS对调了,好的那张还是好的,不显示的那张还是不显示,意思就是说BIOS是好的
我就郁闷了,所有电压,块子我都检查了,和好的那张一样

网友:
请问一下大哥你修好没有,我是新手,这下我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网友:
在问一下,,显存有问题也会这样吗?开起能过26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