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开机,开机后,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08-07-10):
EP -8RDA3I 主板,插电源自动开机,开机后,不能关机,CPU风扇还工作,

网友:
先取掉IO
如果不自动上电,则换IO
如果还要自动上电,检查绿线,看看进了小三极管或者门电路没有,有的话先换

最后则是SB坏了

你别把BIOS跳线跳错位置了哦

网友:
楼上的分析的很全面啊

网友:
如果上电后RST不正常也会出现不能关机的现象.
估计你没有诊断卡吧???

网友:
版主说得很全面很准确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