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一般是哪些地方有问题?

楼主(2008-07-10):
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一般是哪些地方有问题?三星17寸普

网友:
驱动板\屏线\屏坏 都会导致白屏,具体要拆机检查

网友:
先看 屏上有无 5/3.3  电压  可分出是驱动板 有没有问题

  白屏  遇见最多的是 驱动板   和  屏上的 保险

网友:
白屏原因很多,范围也很广,比较典型的是屏问题,屏供电,屏线等,具体是需要详细检测才好下定论的~~~~~~~楼主如果不介意的话,顺便问一句:你是南庄的吗?我在禅城区玫瑰园那边,有时间的话,大家聚一下也好,QQ:874033425

网友(2008-09-05):
开机白屏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