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

楼主(2008-07-10):
一块EP-4BDAE主板键盘,鼠标一脚无供电,I/O滤波电容,电阻,电感都没问题.就是没供电.应该是BIOS问题了吧.请问那位大侠有别的说法.谢谢

网友:
供电源头有个供电芯片查没有,8脚的,双5V供电的,可能是那个坏了,实在不行,飞线吧。

网友:
没有呀 接一个472电阻供电这边就到83627HF  I/O了

网友:
供电应该跟BIOS 没有太大的关系,你还是好好查查供电这一路,上次我搞过一个没有供电的,结果是因为U口的供电对地了,直接那PS2电压也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