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屏幕有轻微的抖动

楼主(2008-07-10):
D610 开机进入系统后,会发现屏i左上角的位子出现轻微的抖动(长度只有6CM左右)外接显示器没问题
显示器
DELL

网友:
重新装下显卡驱动看看/.很多情况下,显卡驱动不对,也会影响屏幕斗动.我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重新装驱动搞定,还有一点要注意,那时钟复位,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虚焊也会造成这样的现像.再不行就做显卡了,

网友:
不错,楼上的兄弟分析的有道理!先软件再硬件

网友:
你们把问题搞大了把,外接显示正常,因该是屏坏了把

网友:
有可能是屏灯管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屏本身问题吧。。。

网友:
驱动没问题,显卡外接也没问题(应该和显卡没什么关系吧)屏幕抖动的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要是不特意去注意的话基本看不到,屏幕看网页什么的字体都是正常的,晚游戏也没有发现抖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