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V-X主板AS016无PWRGD输出

楼主(2008-07-10):
K8V-X主板,加电后测IT8282M的四个EN引脚都是0V,查IT8282M的PDF中的时序图知,ATX_PWRGD应先于四个EN引脚,于是测IT8282M第7脚ATX-PWRGD,电压为0V……跑电路知ATX_PWRGD直接连接到AS016的第13脚PWRGD2,测AS016第12脚(PWRGD1)和第13脚(PWRGD2)电压都为0V……测AS016的VBAT引脚为3.3V,5VSB引脚为5V,5V引脚为5V,RESTCON#引脚为5V,工作电压都正常,就是12和13引脚无输出………………挑起AS016的12和13脚,重新加电仍无输出,换AS016故障依存……,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照理说AS016的5V引脚上的5V电压大于4V并且有效424ms后,PWRGD就应有效了。

有没有示波器,看下是不是这个425ms有问题。

网友:
是的,PDF文档也是这样说明,但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两块相同板都是这个毛病了,俺没波波,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