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西接硬盘想恢复D盘上的数据

楼主(2008-07-10):
可这块硬盘接在电脑上就,电脑就蓝屏,扫描也没坏到,电路板也换了一块,还是蓝屏

各位可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
病毒?格式化下看看如何

网友:
格式化后数据怎么办,我就是想要D盘的数据

网友:
用98系统进去,就不会蓝屏啦!~接下去就好搞啦!~

网友:
你不是说只要D盘的东西么,那么除了D盘以外都可以格式化呀!!!????

网友:
用pe启动 进去看看?
什么时候蓝屏?进系统?还是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