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的机器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08-07-10):
前天接到的机器,T42的,用纯净版的系统盘装的系统,什么驱动都不装的时候一切正常,只要一装上显卡驱动重启就会蓝屏,

郁闷死了,
我的维修过程:重新换了硬盘,内存,重新做了显卡N次,做了南桥,
现在真的没法了,求那位大哥或者大姐指教下,要是能解决了,俺感激不尽!!!!!!

网友:
换掉显卡试试啊

网友:
显卡做了N次 了,就是不行啊

网友:
是不t2显卡还是9600显卡还是7500显卡:不知你换显卡了没有。一般这样的换完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我换了好几个 了,我的是7500的,做了好几个了都不行,

网友:
7500显卡,就是爱出这个问题,以前我也做过,不可以装显卡驱动,这个修不了,我也换过显卡,都不行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个显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仿佛看到事后诸葛亮从眼前恍过去!
闪人

马永浩 -2 不许罐水..

网友:
这个问题我朋友也遇到过。。。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不管用吗?

网友:
我遇到过花屏的IBMT40的加焊了NB OK了

网友:
你的本本是独立显卡吧?作个北桥看看吧.

网友:
你的电脑蓝屏的时候 显示什么.  一般机主没有拽过或进水 不会蓝屏的.
  你试试找驱动吧.  我给你传个看看.  一般蓝屏都是驱动了再说你还能进系统.
如果还没有好我就给你两个驱动 在不好就要换板了. 没有办法板线段了.

网友:
好啊,那真的太谢谢了,
我这个东西还是没弄好呢,要是方便的话给我发到我的邮箱里好吗
我的邮箱是leyi52pp@163.com

网友:
检查下显卡旁边的小电阻

网友:
都搞过了,还是 不行,以后要是哪个哥们解决了这个故障,或者碰到这样的故障并解决了的朋友,请回个帖子,俺感激不尽!~

网友:
装不上驱动  或装驱动就蓝屏是典型的显卡问题  只要换上去一个好的显卡机器肯定可以好的  除非有别的问题  导致系统蓝屏的条件 系统本身  硬盘 内存 CPU 和硬件本身及供电不良  楼主如果都一一排除了我就不相信好不了

网友:
楼主,有可能你做显卡的次数太多的同时把其他的两个片子做虚了,引起的故障,推荐你把显卡拔了,换个显卡片子试试实在不行就换板子把。

网友:
你可以换个北桥,我这里碰到过,开机在加载显卡驱动时蓝屏,从做N次都不行,换显卡也不行,最后换北桥搞定了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我再搞搞吧,
搞不好对不起爱大家的关心哦,等做好了 给大家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