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7-10):
一块845的ASUS  IO 是ITE8708 旁边还有个华硕专用芯片
刚拿过来的时候是能正常跑完代码,我进系统发现在滚动条之前 显示器上是灰色的没有显示,然后发现死机了,死机时测量电压都正常,于是怀疑系统不支持此板,于是重装系统,装了一半的时候突然黑屏,诊断卡代码不停的快速跑C0 ** ** ** FF 一直循环,大概有四五个代码吧,中间几个跑的太快看不清楚,只能看到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手上没有8708的IO 和ASUS专用芯片 无法代换,不知道这个情况跟这两个芯片关系大不? 除了这两个芯片 最大可能是不是就南桥了?   各高手指点迷经!3Q!

网友:
看情况应该IO和专用芯片的问题不大,有可能是空焊造成的比如:CPU座,南北桥

网友:
是不是电源接口有问题啊

网友:
电源接口没问题的,今天量了一下是座子虚焊,明天做一下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