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MH4和PHM4分别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8-07-10):
各位好,我想请问哈,PMH4和PHM4分别是什么芯片,谢谢,因为我是新手·!!!现在边学笔记本维修边要上班

网友:
怎么都没有高手知到吗?还是都不愿意说啊

网友:
我好像就知道pmh4 应该是开机芯片吧

网友:
哦。谢谢,终于知到了!!!!

网友:
PMH4是待机芯片!!!!!!!!开机芯片是东芝的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