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12V的电路走向

楼主(2008-07-10):
今天遇到一个小12V短路的板 下管的D级对地阻值正常 而小四针12V对地 这说明有短路的情况 我拆下滤波电容后 问题解决。击穿的电容外表没有一点问题 郁闷。在这里我差点去拆电源管理芯片 我想问下电源管理芯片他的12V是有20针的提供的还是4针的提供的 还有小四针的12V都那些设备需要啊  还有20针的12V都是那里需要?

网友:
小12V一般来说只提供给CPU供电电路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12V也是20针的12V 还有COM口 风扇都是20针的12V供应的吧?

网友:
电源IC的12V是小ATX给的。

网友:
显卡也喜欢从这里取点电!

网友:
显卡的也是从这里取呀?长知识。

网友:
lz是不是把所有的滤波电容都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