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5TU 卡在开机画面 已找到原因了

楼主(2008-07-10):
笔记本HP V3005TU (画面有COMPAQ字样)卡在开机画面,可能是康柏给HP代工的本本吧,据客户说,出去几天回来就不能用了,这几天刚好有打雷,客户的猫也打坏了,猫当时联笔记本的线没拿掉,个人感觉也是打雷打坏了,现在开机就是卡在开机画面,并伴有几声嘀嘀响,按任何键不起作用
  左下角显示两行:大概意思是不是退出或按F10设置  按了也没用,本人第一次想亲手学修本本,大家都帮忙,谢谢!
press<esc>to change boot order
press<F10>to enter setup        网卡已找到了,是EP82562GT 拆了还是一样,偶然看到CPU风扇开机时能转几秒,然后就不转了,会不会和CPU风扇不转有关系呢,不知如何检修,请朋友们帮忙呀

网友:
可能是检测到什么设备没有检测过去,所以限入了死循环!!!!

网友:
拆机。把网卡焊下试下或最小系统法慢慢排查

网友:
拆开了,没找到哪个是网卡芯片和IO ,按台式机的话,雷击肯定会烧网卡芯片的,我发图上来,大家帮我看看,哪块是网卡芯片,和IO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这应该是台在保机吧

网友:
换网卡,换南桥,一步一步来。

网友A:
把网卡摘了在开机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网卡摘了在开机试下吧..

我就想把网卡拆了再试,不然就换IO试试,可是没找着网卡和IO是哪个呀,我上面发了图,就是要大家帮我看看,哪个是网卡,哪个是IO呀,急死人了

网友:
常见的网卡有:RTL8100、RTL8139、Intel DA82562、RC82540、3COM、BCM440.
也有可能是网卡隔离的问题:LF8423、LF-H80P、H-0023、H0024、H0019、ATPL-119
两者都换了看看吧

网友:
你的板子还有绝缘胶布可能在它下面。你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press<esc>to change boot order
press<F10>to enter setup        网卡已找到了,是EP82562GT 拆了还是一样,偶然看到CPU风扇开机时能转几秒,然后就不转了,会不会和CPU风扇不转有关系呢,不知如何检修,请朋友们帮忙呀

网友:
多谢各位朋友的指导,已找到原因,原来是北桥虚焊了,用手按住开机,什么事也没有,不知哪位朋友有做BGA,帮帮我!!!

网友:
DV2000, DV6000, DV9000的通病, 现在是一看到这种机器不管别的, 先加焊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