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来说说键盘鼠标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键盘鼠标,我知道大家会说换拆电容,和I/O就好了,但是我这样的维修方法用过,问题还是存在,请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维修方法,告诉小弟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是阻值不正常还是正常不能用?是在DOS下能用在还是WINDOWS下不能用?建议楼主想好了再说,小心被删贴

网友:
换拆电容,和I/O也要看在什么情况下来操作/比如:
1  口是好的吗?
2  5V供电正常否?
3  时钟和数据脚是什么参数?
这些都不测量乱换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