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笔记本键盘不认

楼主(2008-07-10):
华硕a3笔记本键盘,在dos下都能用,在win xp下,所有键盘无效(包含笔记本的功能切换),重装过系统(慢装,快装都试过),也重新接下键盘线,刷过最新的bios,无效.打了华硕的800电话,对方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外接键盘能用)
谢谢!

网友:
你换过键盘试过了吗?

网友:
建义先换下键盘试下!!!!

网友:
建议斑主,把这个问题置顶.经过我手头有好几台这样的机器,我换了键盘还是不行,后来都没有确决?急盼高手

网友:
我又碰到过一台X31的机器跟楼主的故障一模一样。。装了个98可以用。也没有解决办法。。楼主明天装个98看看。。

网友:
汗,键盘一个键都不好用?
换个键盘试下,俺是新手,听说早期本子有键盘芯片????真的假的不知道,是否值得考虑一下它的好坏?

网友:
没见过啊,哪位楼主多指教指教

网友:
楼上的实在不行看看那机器是有键盘芯片还是IO控制的键盘换了看看吧!记得好了回个帖!问题的确怪

网友:
关注一下,哪位楼主有办法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