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8这个门电路怎么代换

楼主(2008-07-10):
今天收到一昂达848主板 显示7F,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时钟都正常,没有复位,再测量PCI AGP也没有复位电压都为0V, 短接复位开关没有反应 ,复位开关针有3.3V电压 再从PCI复位脚跑线路跑到一个门电路第8脚 AGP的也到了8脚 门电路芯片型号是 56C35TK LVC07A ,怀疑这个东西坏,手头没有这个芯片 ,请高手看看是这个东西坏了不,坏了的话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谢谢

网友:
是直接7F还是有跳变???很多板7F都可以亮机了.
RST不正常的话先把供电和时钟搞正常!

网友:
07跟随器,一角进一角出的.进高出高,进低出低

网友:
07是跟随器,你找相同型代用一下看看!!!!!!

网友(2008-08-12):
LVC07A是电源管理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