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 通电黄灯常亮

楼主(2008-07-10):
acer AL1916W 通电黄灯常亮,面板按键无反应,屏无任何反应。测驱动板无明显故障,+12V+5V正常,其它不知道怎么测。
不会修显示器,故障在哪呢?
显示器

网友:
N久前修过这个问题.如果驱动板主芯片温度特别高的话.应该有一个电压转换芯片坏了.好像是稳1.8V的.三个脚的.具体型号忘了.自已慢慢查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怀疑供电有问题
怀疑供电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空电源板加电,高压部份保险为14V左右。灯管不亮。但电源板12V输出正常。如图1
接驱动板后,如图2,高压部份保险为12V左右,灯管亮。。。电源板12V输出为10V左右。。
问题1:不接驱动板 高压电源一体板灯会亮吗?
问题2:为什么接上驱动板,把图1的高压部份14V拉低到12V。12V输出拉低到10V。。(驱动板12V电容全取下。可恢复输出12V)到高压部份同时也恢复14V 灯不亮。
(起初怀疑芯片坏,已经将芯片拆下,准备去市场上买一个来换。芯片是TSUM57AK-LF-1 ASMS537046C现在发现供电好像有问题???)
问题3:是否电源板有问题。请高手指教。。这显示器放了快一个星期了。新手,还望早日修复。
[
]

网友:
同时请楼上高手帮我看看是哪个供的1.8V?应该是标有ZCPN 这个吧。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用什么换?
[
]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指点下新人吧

网友:
怎么把芯片拿了?要焊去很不好弄的,我们说的 1.8的稳压的就是晶振旁边的那一个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准备先把供电解决了。。再上芯片回去,这芯片和IO差不多。不会很难焊吧
我猜也是那个晶真旁边那个。那个无1.8V输出,左脚3V右脚3.3V中间为0V
标有ZCPN 不知道怎么代换,也查不到相关资料
另外有兄弟把我上面的供电板问题解决下咯?

网友:
都已经告诉你了,那个没有1.8V是不正常的...你在主板上拆一下来换上去,就OK了.还查什么供电/

网友:
没有1.8V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看你说.我觉得驱动板坏的几率较大. 你先把驱动板拆下.然后在电源板到驱动板那的接口测一下都有什么电压.一般有12V .5V
3.3V 12V 和 5V是给驱动板供电的.3.3是驱动板输出的一个电压给高压板做控制. 这个脚通常叫 控制脚.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那你就把控制脚接到5V 看看灯管会不会亮.亮的话证明电源. 电压板都是正常的. 那么就要查一下驱动板啦. 注意按键短路的话也会倒致这个故障哦. 查一查吧.
有什么不明的跟上OK

网友:
现在是驱动上3.3V 1.8V 5V 12V正常。是否是芯片坏了。。故障还是通电黄灯常亮

网友:
可能驱动板坏.电压在12到14伏都可以正常工作的在AECR液晶里,你换个驱动板写个程序入去试试啦,

网友:
问题已解决---更换驱动芯片---

网友(2008-08-09):
这 贴太好了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我也有个ACER 15"的液晶,出现类似情况,黄灯常亮,但比楼主好些的地方是,有时可以正常显示一两个小时,会花屏直至黑屏(一般是冷机开机才会,比如隔一晚上再开),此后就一直黄灯,关机都关不了了,一直就怀疑是驱动芯片的问题!可又没有好的芯片代换,就一直搁置!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09-07-06):
遇到同样得问题 还未解决 未发现1.8V 稳压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