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610C单用电池或电源可开机,同时接上不开机.已解决

楼主(2008-07-10):
客户的一台康柏EVO N610C,单用电池或电源可开机,同时接上不开机,以前看过相关资料,该机的充电管理芯片在电池盒4中而不在主板上,如果出现上述故障,是电源接口小板上的芯片LM2061损坏造成的.所以直接更换了LM2601,故障排除!

网友:
这机子那天我找了好久电池充电电路,最后才找到它。而且电池充电电压好像是18V,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么高的。。

网友:
该机的充电管理芯片在电池盒4中而不在主板上?????????  就是说这个芯片是再电池的里面啦 要换的话就要拆电池咯?

网友(2008-08-11):
LM2061今天找了一天都没有在小板上找到,电源小板上有这个芯片吗,老大,他的编号是多少呀

网友:
5楼上的兄弟,LM2061芯片在连接外接电源的小电路板上,编号:U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