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烙铁的正确使用!

楼主(2008-07-10):
小提示:在没有使用直流防静电的电烙铁,维修显卡,显存GPU较易静电击穿。一般维修人员使用的交流电烙铁,要注意两插头的脚那个是接交流电的零线,那个是接相线,用灵敏的电笔可试出正确的插法是测不到感应电的,若测到感应电就要反向插下去了,把手碰墙或地再焊接,或带上防静电环焊接,就可减少修坏的机会!
电烙铁

网友:
回去试一试看好不好用~~~~~~~~~~

网友:
我一直用交流恒温烙铁,关键是要接一条地线。

网友:
关键是要接一条地线。
--------------------------------
地线才是关键。换插头是不可靠的。

网友:
烙铁都要接地的

网友:
学习!
关键是要接地 防静电!

网友:
对!关键是要接一条地线。但此处主要指两插头的交流电烙铁,直流恒温的电烙铁防静电效果更好!因为,主要是用了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
这里是我一直忽视的地方。是用电笔测量烙铁头的感应电有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