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F4X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我 今天遇到两个UNF4X的主板 一个是小12V短路 一个是北桥MOS管的G级没有控制电压
认为小12V简单先修12V的 最后取下来滤波电容后问题 解决可 可以上电了  谁知道全板各路供电都不正常 从另外一个板上取下来内存的供电八脚换后内存电压有了 北桥供电也有了 CPU供电没有  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CPU也有了  此时各路供电都有了 CPU1.45 内存2.5 北桥1.15  谁知道 到这里安装上CPU居然仍然全板无复位 老师曾经说过NF的板 全板无复位要注意是否为BIOS的问题就把BIOS换了 仍然不行。郁闷了 无思路了 是否为桥坏了呢?
在这里我想问下北桥供电管的G级是那里提供的控制电压啊?还有就是换后插小四针插头插上后老掉电 郁闷打对地也没低阻啊 把MOS管去下来仍然掉 难道电源管理芯片焊接没焊好?

网友:
没有看明白
G极没有控制电压,那来的输出1.15V

NF4芯片上方的供电点应该输出1.5V(两个场管、一个电感处)
NF4芯片下方的供电点应该输出1.2V

网友:
有两个板子 一个有输出 一个没有输出  下放我圈起来的供电点也就是最靠近的那个北桥旁边的 他的一个板输出是1.15 另外一个主板 无输出 G级都连接到左边圈的那个芯片上边了 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上面的文字是不是W83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