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没电压输出

楼主(2008-07-11):
有315V,厚膜块是DP104C,3脚才5V,有个一样的板子是17V,量在线电阻都和好的那板子一样,厚膜和Q602也代换了,就是没电压输出,后级2极管断开了。求高手们给个思路

网友:
之前是别人修过的,来时厚膜块已被摘除

网友:
DP104 3脚大于16V才工作。电路不复杂,与此相关元件逐一代换试一下。

网友:
一般人家修过的显示器你还是不要修了!人家修不好也会把它人为的弄出一些你根本注意不到的毛病的!

网友:
三脚是启动脚.你测到的电压仅有5V,这是不正常的.正常的启动电压应该在16V以上.建议检查3脚启动电路上的所有元件.

网友:
找个电路图,参照图纸把电源部分的元件排查一下。这个方法虽然慢,但实用。

网友:
查3脚的供电呀,它是经二极管整流一个电阻限流,你查一下整流后的电压是否正常呀

网友:
整流后有个小稳压管,在线量是好的,没坏,换掉就好了,18V多点,谢谢楼上的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