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主板不能触发

楼主(2008-07-11):
我有台机器触发之后再关掉就不能触发了那位见到过没??(有时候又正常)
  分析一下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哪儿有虚焊没有!!!!!

网友:
跑触发线路,看是哪里
线路中的门电路或IO不良及其它小元件
最后可以考虑涮BIOS

网友:
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南桥不良,或者是电池电量不足,也有可能是晶振不良. 情况太多,要是我个人的我是这样查

网友:
长城的什么型号的主板???

我修过一板长城的845的主板,和上面的情况一样...

跑FF,并且触发后就关不了,关了就触发不了,但是过一会儿又可以触发..

当时就换了IO和电源管理芯片,就OK了....

网友:
补充一下,我还换了晶振了边上的滤波电容的....

LZ可以试试...

网友:
电池电压是正常的
  不能触发的时候你等一段时间就可以触发
    有时候每次都能触发  感觉应该不是虚焊 好像保护那个样子

网友:
把测试经过和相关测试数据补充上来。

楼主指的关机后不上电是否有拔掉机箱电源线?
如果没有拔掉,先查5VSB是否偏低。

网友:
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南桥不良,你的板子I/O有没有管开机?

网友:
楼主指的关机后不上电是否有拔掉机箱电源线?
如果没有拔掉,先查5VSB是否偏低。如果拔掉还不能上电,换电源试下,如果能,查内存电压,时钟晶振,IO 南桥

网友:
按开机电路修吧 ,电池,跳线,开机电路等

网友:
原因找到了
  就是电源的问题
   我坼了电源发现5vsb电压的一个滤波电容鼓了(但电压好象正常的)
    我换个同容量的上去不能触发
  我取掉那个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