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特别暗

楼主(2008-07-11):
一台大水牛CRT,显示特别暗,-24电压正常,然后代换高压包和视放板,问题都没解决,求救啊``在线等``
问题

网友:
加速极、聚焦极、视放管集电极等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请问一下.B+电压是多少??调亮度有反应吗?我想你的故障应当是在行扫描电路或DC/DC芯片上.

网友:
B+,50V,可以调节亮度,调亮就发白了;

网友:
是ABL电路出问题了~仔细查下ABL电路,因为元件少,可用直接代换法去修

网友:
灯丝电压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