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液晶屏的高手吗?一台nec笔记本开机就红屏(DOS下红底白字)

楼主(2008-07-11):
有修液晶屏的高手吗?一台nec笔记本开机就红屏(DOS下红底白字),红的很纯,不是灯管老化,灯管非常白和亮,液晶屏的型号是“LTM10C321N”,10寸的xga,请出手相助,或者能提供图纸也行,没有图纸要修简直就是盲人骑瞎马,嘻嘻

网友:
确定是屏的原因吗?我遇到的都是屏线原因

网友:
先检查一下屏线,再检测一下屏解码电路.在维修实践中屏解码芯片的损坏率还是挺高的..仅供参考.

网友:
屏线及及插口都无问题,是14针的片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