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的联想天麟5120主板必须插拔两次电源插头才能起机! ...
原装的联想天麟5120主板必须插拔两次电源插头才能起机!是何原因??

楼主(2008-07-11):
各位大虾好!
本人有一原装的联想天麟5120主机起不来机,现已将硬盘、内存、光驱、软驱拆下,通电按主机开关无反映(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不转),已确认电源是好的(曾更换过),频繁插拔电源插头时发现——主板必须插拔两次电源插头就能起机正常!是什么原因呀??急盼回复!谢谢!
cpu

网友:
32.768和他旁边的电容和电阻
SB
还有内存的供电

网友:
能否准确告之在主板的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
检查下内存的双压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本人是个菜鸟!不知道32.768所在位置、和他旁边的电阻阻值是多少欧?
另外!内存的双压电路如何测量?电压值多少??谢谢!!

网友:
具体的故障部位甚至元件上面都给出了。
如果连最基本的都不知道,楼主还是找维修店修吧,或者到论坛先学点基础知识在动手,不然会越搞越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