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克-SAIKE型号:858A,这个拆焊台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8-07-11):
赛克-SAIKE 型号:858A,还有852D+这个拆焊台有人用过吗?能谈谈感受吗?我是新手想买个热风焊台,给点建议

网友A:
目前本人正在使用851D+感觉一般。。有点是风枪出风比850较为稳定。不容易吹坏芯片。缺点是吹芯片时间长。。而且对于像台式机CPU供电那样的三极管好像很难吹下来。。我用850两分钟搞定。。用852D+吹了5分钟都没见动静。。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本人正在使用851D+感觉一般。。有点是风枪出风比850较为稳定。不容易吹坏芯片。缺点是吹芯片时间长。。而且对于像台式机CPU供电那样的三极管好像很难吹下来。。我用850两分钟搞定。。用852D+吹了5分钟都没见 ...

老兄用的850是哪个牌子的?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好用的牌子及型号,最好是无刷电机

网友:
马上要买了,请给个建议啊,急死人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858D(快克),感觉还不错。(价格4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858D(快克),感觉还不错。(价格400)

快克858d拆mos管如何?快不快?还有贴片元件会不会吹没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贵的和便宜的到底有多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