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液晶显示器无电

楼主(2008-07-11):
主板烧了,能修吗?都应该测量哪里?

能找到原装的主板吗?

网友:
只是烧的屏供电部分,一般换掉9435就会好....会改电路的话,去掉9435也可以的...

网友:
可以尝试楼上的方法,但9345烧到这个程度,我估计另有原因,尽量修吧,修不好的话,我有原装板子,可以Q我:874033425     http://shop35707942.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