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26怎么办!

楼主(2008-07-11):
我上次!显26的一块815主板!是内存问题!我换内存就好了!这一次又是815板同样是显26!开机没有显视!换视卡!刷BOST!测AGP换旁边的三级管!都是老样子!是不是北桥KO了!!请高手帮帮忙!
主板

网友:
AGP槽有没有问题?
PCI的显卡能亮吗?

网友:
1。集显的还是独显的,集显查一下接口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2。换个14。318晶振

网友:
是独显的!这板原来是好的!只因一个客户!一定要修它的显卡!当时我就拿这块主板一试!不知烧了什么!只看到当时!AGP上面看到一点火花!可能是北桥完了吧!但它又能过CPU 。内存!就是跑到26就不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