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的液晶显示器拆不开

楼主(2008-07-11):
HP   W1907的液晶显示器拆不开了?
谁有这个显示器的拆装图给传个!或是哪个高手知道怎么拆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
机器都拆不开,还修个屁机器,兄弟多动动脑子。

网友(2009-07-28):
从前壳拆,

网友:
左下和右下有两个扁的暗卡,用镊子顶一下提开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刚好前几天拆过,楼上说得对从前面拆,左右两边有两个暗卡,直接把前面板打开就行了,我刚开始从后面怎么也拆不开

网友:
这个机子在前面拆,在前面和钢板接触的地方有二至三个暗卡,而且很密集,用刻刀刀片和手劲来拆,不过,不要压坏了屏。

网友:
哈哈,,,我还见过一个仙人把人家22寸的后盖都拆了掉后壳了,,,还没拆开的呢

网友(2009-12-17):
撬前面的屏框,小心点,前面有卡子。撬开一切就开了

网友:
用塑料工具在前面撬,即可找开

网友:
从前面把前框扣开!!

网友:
这个破显示器最缺德了,屏盖和后壳中间还有那么大的缝子,撬的时候一不小心镊子就滑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