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15E/EP 打印口不能用

楼主(2008-07-11):
测了各脚对地值都正常的,接口也换了两个,I/O也换了,可是还是不行这是怎么的呀
Intel

网友:
接口相连的小帖片看下!

网友:
查一下排容是否损坏
303排阻有问题
再涮一下BIOS
[
]

网友:
好像楼上两位把有关打印机结口的问题都说出来了吧..... 不可能与南桥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