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CPU就掉电

楼主(2008-07-11):
华硕K8VXSE,换了一套PWM后上假负载测试各项电压正常,PCI复位灯也正常,以为OK了,但一上U,只见4位诊卡跑1589就掉电了过程只有2秒,再次触发不成功,只有将电源完全断开才能触发,还是跑1589,又以为是U的问题,换了另一个U,再把U放到其它相同型号板测试,看来不是U的问题.....我再试着强上电就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真不好搞啊

上次哪块换完所有U的供电场管无果,后刷IO焊盘时不小心搞掉一脚,就对客人说报废了。今天又接到一块相同主板相同故障,要补充的是,不插哪4PIN就不会掉电,我再换完场管和16V电容再不行的话就不知怎么整了。

网友:
按按CPU座  刷BIOS试试  或者放电

网友:
U座压过了,电放过了,用相同的板的BIO换过来不行.上假负载就不掉电.一时又查不出哪有短路.

网友A:
供电场管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场管换过没有

版主说的是U的供电场管吧。我吹下来测都是正常的。等今晚再换掉试下。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换CPU试下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
换个电源拭拭

有的电源挑板

网友:
换个IO看下················个人建议

网友:
应该是电源电路部分问题。换八脚试试!!!

网友:
电压IC和MOS管先换下试试看.

网友B:
电源稳压IC换过了吗?
没有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稳压IC换过了吗?
没有的话换个试试//////////

你说的电源IC是什么型号的,我新手,只换了ADP3110和ADP3186,是驱动管和电源IC吧??

网友:
我修过一块板 不能开机 用测试卡显示复位灯亮 后来看到内存附近的一个mos管,我也不知道是给谁供电的
有一点变色 用表量也不短路 后来没有思路了 抱着换下看看 换过就好了 一切ok

网友:
你还是把场管都换一下吧,你测着好仍然有可能不良的

网友:
电源场效管换一下,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说内存呢?我有一次碰到的情况跟你的一模一样,只是诊断卡跑到90准时自动断电,换了一条好的内存,OK,一切正常,有时候简单的问题不要太复杂化,不要往一边钻,转转弯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看来这里人还不少 ! 我们公司的k8  系列的主板 想你这样问题 大部分都是 pw good 信号存在问题所致   是一个6c  和一个 1a  的三极管  的变压存在问题  1a的第三脚 应该在加电的时候存在一个5vsb 的电压  6c 的第三脚是不存在电压的 开机后 1a 的5vsb 消失  6c 的第三脚 就存在一个3v的电压 此电压 不正常 就会出现你上面出现的情况 各板子的走线不同  如果有图纸的话 可以查一查 pw good 信号是否存在问题 ……………………

网友:
忘记了 和他们相连的  电容的损坏也可以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大家再讨论下,每一次建义我都尝试.

网友:
换个电源   电路保护了 查与12V连接的元件  MOS管正常查电源IC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