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五秒左右电源指示灯黑

楼主(2008-07-11):
刚通电显示器工作正常.电源指示灯亮..行管电压120V.
5秒左右指示灯灭.行管电压70V.并伴有中咔咔几声就停.
断开电源再开..还是一样.
从哪查起呢?我是新手

网友:
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你都没说,叫大家什么帮你呀

网友:
杂牌的...同创17的珑管17F

网友:
原来是行管烧,换了个昨天用了一天好好滴.今天开机屏幕刚一显示无信号,一下就黑掉了.电源保护了吗?从哪下手?

网友:
还是行电路(高压包)可能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