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紫光显示器枕校不可调

楼主(2008-07-11):
一台清华紫光17"(PK-700A)纯平显示器,梯形校正和枕形校正不可调,其他的都正常,行场电路用的是TDA9118,查其24脚枕校电路在调整时有变化,上下阻尼管正常,这个电路的TDA9118的24脚不是直接控制枕校控制管上的,那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梯形校正和枕形校正不可调"那行幅能否正常调整?如能正常调整.那以上两个故障点应该和场振荡电路相关.

网友:
已经修好了, 一共三个元件出了问题,全查出来了,累了我一身臭汗~~~

网友:
那三个元件啊  和大家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