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edge1800 DELL主板无法关机,请问有朋友修过此板 ...
poweredge1800 DELL主板无法关机,请问有朋友修过此板没

楼主(2008-07-11):
poweredge1800 DELL主板无法关机,请问有朋友修过此板没,此板能亮,就是无法关机,由于搞不懂它的开机线路,所以想看哪位朋友,修过此板,开关针上有3,3V电压,是高进的开机方式,有朋友修过请指教一二
主板
DELL

网友:
你还是仔细的跑跑它的线路吧!感觉楼主的问题有点。。。。。。

网友:
poweredge1600SC DELL主板CPU不供电
求助各位,此板无CPU电压,量电源IC HIP6301的1,2,3,4,5脚为全高电平,故CPU不供电.因芯片是XEON 2.4G的没有替代,是不是CPU坏了呢,或者电路还有未查到的,请大师指教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