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1):
107S76的菜单里有一个缩放的图标,选择到这个图标,按住菜单,等一会就能进去了,希望大家多交流!
我修这台行幅窄,不可调,行逆程电容没问题 正在研究,新手,,,,有点笨
工厂
问题

网友:
图像在中间占总面积一半吧,两边往里凹

网友:
我们公司有好多这种显示器,正在学习中,希望共同进步!

网友:
看看高压包旁的63伏33UF的电容,容量变小了吧,号我忘了

网友:
高压旁那几个电容都测了,没问题,我看有的教材说是处理器的事,那4腿的ROM大家是用什么转换座刷的啊,我有个拆板的ROM,准备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