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的cpu问题

楼主(2008-07-11):
如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那里的问题使cpu降频。怎样回复啊
cpu

网友:
软件有问题,没有一降降三分之一的

网友:
进CMOS里看一下,应该有BATT电池管理项,把它设到CPU,MAX最大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用的电池啊,BIOS里有设置..

网友(2008-08-10):
在bois中把性能调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