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2000 RTC晶振碰就开机

楼主(2008-07-11):
接手的HP B2000的机器只要一碰南桥的RTC晶振板子就开机。那个高手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如果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还不行,那就用一个4069做一个辅助起振的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又碰到同样的问题。。请教楼上的这么用4069做啊 。。又具体操作方法吗

网友:
换晶体,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就应该见效了

网友:
2楼的说的4069辅助起振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
高手能给讲解一下吗?你说的这种方法我不太明白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我晕问题已经解决了啊 南桥虚焊了我加焊了就OK了啊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说啊
谐振电容是应该换的
还有个电容就是连接南桥的RESETRTC引脚的那个小电容也应该先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