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电压从-47V至-150V慢慢降至0,高压包是好的不?

楼主(2008-07-11):
同创的17纯平珑管
开机G1有电压-47V。但是过几秒后突然达-150V,然后慢慢降下,电源指示灯黑掉。
这样可以判断高压包是不是好滴呢?
电源

网友:
呵呵,好象你说的这种情况是电路保护了呢

网友:
UC3842A的7脚电压稳定在14.7V,各位大虾,查哪里先呢?

网友:
断开行.........................明白吗

网友:
你还是把UC3842的工作电压先测量一下看正常不正常在考虑怎么修吧!还是先看1。6。7。8。脚位的电压正常不正常吧!

网友:
断开行电路,挂上假负载,然后再进行下一步修理~~~

网友:
电源电路的过压保护出了问题造成主电源电压骤升,有可能牵连到场电路以及其它电路的元件被烧毁的吧?
6脚3V..其它脚正常

网友:
电源指示灯黑掉后主电源输出的各组工作电压正常吗.如没有工作电压输出.可先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引发的电源问题.如各组输出电压正常.可断开二次电源再试看还保不保护.

网友A:
我也遇到多这样的现象 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电源输出正常吗,正常在查X射线保护脚是多少

网友:
你是不只知道里边有高压包,动不动就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