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992 19寸纯平维修一例

楼主(2008-07-11):
今天接修一个DELL P992 19寸纯平维修,开机图像有显示,图像也比较正常,可字符都在轻微抖动,时有时无,奇怪问题,忙碌了近两小时无结果,把整块主板拆下拿在手上研究,无心发现主板电源部份Q701处好像有焊过的痕迹,焊锡的颜色有所不同,所焊的部份应该原来有个三极管和散热片,已给人拆掉了,至此,感觉问题应该是这里,经一番努力,找到一台一样的机器拆开对比,证实这里本有个场效应管,控制它的是IC701 MC33260P集成,仔细表测了一下IC701和Q701外围电路,ZD705反向阻值异常,IC701第8脚对地短路,更换Q701.IC701.ZD705,显示器恢复正常。
 这显示器猜想原来是Q701短路了,上一手维修人员只是简单的拆掉Q701以做修复。

网友:
问个问题。。Q701在这电路上可以不要的吗?这个起了什么作用的。。

网友:
是场效应管的保护二极管吧,

网友:
楼主可以搞个图吗?要我们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