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的供电30v,怎么改高压板呢

楼主(2008-07-11):
晶冠代工22寸联想,高压板出问题,想改板,但是供电是30v的,接在 其他的12v上要保护,该怎么改呢,有没有专用的呢

网友A:
本人用二块二灯管高压板串联接入30伏后,成功,就是成本高了10块。谢谢支持/

网友:
楼上还真是把串联的物理原理用到了极致,佩服,怎么串呀,说仔细一些!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3楼是怎么串的.30V电压不可以直接供12V通用高压条.如果你的电路基础比较好的话.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基准稳压电路.

网友:
像这类电路是很好的改的,电源或高压板,一个负载一个供电。

网友:
那直接 接个7812  岂不是更好?

网友:
接个7812  可以烧菜吃了。发热一定高/

网友:
接个7812  可以烧菜吃了。发热一定高/
肯定不行的喔
用LM317T改就可以

网友:
30V降12V如果用7812,电路虽简单但发热严重,功率损耗大,不推荐用此方法。
另11#朋友说用LM317T,那是和用7812是同一个道理,同一个结果。相比之下,用LM317T至少还得多用一个电阻,一个微调电阻(或经试验后用固定电阻代替)二个元件,不经济而且麻烦。因为要调整LM317T的输出电压,比用7812多出不少功夫。

如果能购到小型的DC-DC变换器,那才是上上之选。

网友B:
7812和LM317的最大电流只有1.5A,而且还是要带散热片的.

电阻分压更不可行, 带不动负载的.

可以学主板上的,用场管降压呀, 哈哈哈.

网友:
小型的DC-DC变换器,那才是上上之选,我认为可以,很方便,比改电路好多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详细的说说DC DC变换器啊

网友:
DC-DC变换器=直流-直流变换器,说白了就是一个开关电源。
这种变换器体积很小,把控制芯片,功率管,储能电感等都做在了一个小小的印板上,加上散热器,整个模块只有三到四个端子,也就是输入两个,输出两个。以前在一些元件商那有售,只是我也有好一段时间没关注过这种东西了,不知道现在是否还能购到。
有一定开关电源基础的朋友也可以利用一些相对简单一点的电路来自制DC-DC变换器,我以前曾制作过一种用于影碟机的变换器,输入20~40V输出8V,改造过的机器在市电降至110V仍能继续工作。换作是今天就大可不必伤这个脑筋了,一块万能电源板才十几块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二块二灯管高压板串联接入30伏后,成功,就是成本高了10块。谢谢支持/

道理是有的,回头试试,

想法很好,呵榀,

网友:
可以尝试用34063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12和LM317的最大电流只有1.5A,而且还是要带散热片的.

电阻分压更不可行, 带不动负载的.

可以学主板上的,用场管降压呀, 哈哈哈.

考虑过用3842+J512做降压型开关电源,但是自己不会做PCB
要是有批发就好了
以后再碰上明基的烂板修不了的,供电又高的就好办了.

网友:
没有想通2楼是怎么串的,说来听听..

网友:
估计用两块功率稍微大点的电阻组成平衡分压应该可以,因为高压板其实耗电不大

网友:
高明啊......多多学习哈了

网友:
楼上所说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不如直接换快电源高压一体板好

网友:
DC-DC变换器
而且要开关型的。用LM2575-12

网友(2008-08-10):
都是高手啊,我都看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