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开机5秒断电,只能外接LCD使用(已解决)

楼主(2008-07-11):
我遇到一个问题, 请求各位专家建议。

T43开机5秒自动断电。
若外接显示器开机,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windows 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笔记本屏幕不亮。若用组合键Fn+F7切换至双屏幕显示,笔记本马上断电。 断电之后,需要拔出电源再插上才能重新启动。

拆卸笔记本至只剩主板+CPU+内存+键盘(没有笔记本屏幕),开机情况依旧,5秒自动断电。我猜想可能是由于主板过电流保护才自动断电,但是我不了解主板元件的具体位置,就上传了一张主板照片,请大家帮忙看看,到底问题会在什么地方。

万分感激!

办法: 如 荣航 , 大开幕  和 2290500 所言,Q22旁边的F3出了问题,直接短接完事。
特此感谢。

网友:
你是接错屏过了吧,检查一下屏线接口边上的保险

网友:
谢谢荣航建议,检测一下看看
本来我只是更换老化的灯管,可能在换的过程中,为了测试漏光程度多,多次插拔屏线,才造成了这个问题

网友:
能否告诉我哪个是保险?编号是什么?

网友:
以你发的图为准,屏幕接口右面右下有个6脚的管是VCC3P屏供电,右面中间有个6脚的是VBL高压板供电,TB62506控制,保险你追下线路,就在管附近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保险“电阻”(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可不可以直接短路连接?或者还有什么替代方法,找一个小电阻代替?

网友:
你查一下Q22旁边的F3 这个F3坏了容易出现开机掉电的现象~

网友:
直接用导线接通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我当时的现象是跑码都正常,不管外接还是内接都是段电,是T30的机器,换了屏旁边给屏供电的一个电感就一切都正常了.当时的情况是客户的屏花了,外接是正常的,我换了一个别的机器上的屏一下字就变成那样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2010-09-12):
TB检测到VCC3P不正常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