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610c 开机过logo后 黑屏

楼主(2008-07-11):
请问各位专家 我一台Compaq N610c,开机过compaq logo后,黑屏,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拔掉电池和电源一定时间后,开机正常。如果再重启,过logo后黑屏。
高压板都换过,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恳请各位建议

网友:
换跟内存试试可能是他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内存槽的问题试试吧

网友:
哦外接是正常的啊!

网友:
是呀 时好时坏 每天早上第一次开始都是正常的
之后的开机就很难说了,只求菩萨保佑才能开机。。。。。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是完全黑屏

网友:
没人知道原因吗?
N610c 的电路图似乎很难找到。。。。。。

网友:
完全黑屏是不是没有图像,那就麻烦了,遇到过几快做显卡都没有好

网友:
做显卡在说吧。。

网友:
但是外接显示器可以完好使用,显卡的问题,屏线接口附近电容或其他元件问题—?

网友:
休眠键有没有问题哦,还有屏的接口部分

网友:
休眠键有可能,建议试下...如果不成就做下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你把显示切到外接了,没切回来呀,我也遇到过,你切下试试

网友(2008-08-19):
亮时灯管发红吗?也有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我修过啊 !是待机键的问题啊 !把待机键摘了就好啦!